ACER TM2300 跑38

楼主(2009-10-22):
開機後電流約0.5A
診斷卡顯示38
換過BIOS了情況相同
這是北橋的問題嗎
iOS
ACER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内存还没过

网友:
北橋的問題99%

网友:
我也是在想北橋應該有問題
先更換去

网友:
这个机器0.5A就跑码了啊 真的好低的启动电流

网友:
还没过内存吧。

网友:
内存应该过了,38快显示了

网友:
用不用的上也帮顶一下

网友:
我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显卡故障,做一下就ok

网友:
如果内存换了不行的话 看看那些排组 如果排组好的话 考虑下北桥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内存应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