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开机一大块没显示出来,进来看看!!

楼主(2009-10-22):
明基显示器(G2000WD)看机中间一大块没显示出来,啥问题啊,不会是屏报废了吧!!

网友:
等于报废了,要专业工具,不好修。

网友:
基本上是报废了
应该是屏模块坏了

网友:
哈哈,我也有点这么觉得

网友:
屏坏了,要用专用工具将屏联线焊一下

网友:
要用ACF胶和压屏机  不过现在液晶那么便宜
修屏就不划算了

网友:
换屏吧, ,,修好也不划算的

网友:
补焊一下屏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可以修好,但要工具,深圳那边可以

网友:
哦,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
屏挂了,百分百肯定啊。

网友:
这个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的,还是建议换一个好了

网友:
直接换屏得了,这种情况没专业工具等于凉拌

网友:
像这种问题直接扔给客户~留手上就是留麻烦~

网友:
如果屏线没有脱掉,换个屏主芯片试试,这种故障可以修的。

网友:
鉴定完毕.屏坏.修划不来.直接换拉倒

网友:
补焊一下芯片、如果不行就是屏线的问题了、但是这个屏线可能不好搞哈!!!

网友:
很复杂的问题哦

网友:
发到我这里来,帮你修,100元,保修一个月。

网友:
压屏去吧 100元左右 还得看是不是列驱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