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0GLP 775针 CPU座上的 VID-SELECT

楼主(2009-10-22):
请问,昂达910GLP 775针 CPU座上的 VID-SELECT是什么用啊,通向哪里的啊,现在测得该点对地短路,CPU的VTT电压过低,上电复位灯长亮,CPU无供电。
有知道该点作用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那应该是在正常的吧!你在查查板上个大电压是不是正常的。电源管理芯片的是否有 输入或输出

网友:
上假负载电压都正常,就是上真U1.2V就很低,MOS管发烫严重。在真U 上测得VID-SELECT端和VTT1.2V是相通的,所以认为是无VTT而VID不工作,电源管理芯片无电压输出。线太小就是跑不该点线路,在加上是对地短路很难找到它和哪个点相通。电源管理是6566,不知道该 点是不是连到电源管理上的,有知道的帮帮忙告知一下

网友:
先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看一下故障能消失吗。

网友:
上了CPU再测测VID组合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