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IBM的液晶屏。

楼主(2009-10-22):
昨天看到基地的大虾们是怎样拆液晶屏的,自己从没拆过,心里痒痒。
今天没事就拿了IBM本本的屏来拆。
很好玩哟!

网友:
太心急了没带手套,屏上面全是指文

我想把他改成显示器来用,高压条,控制板一定要换吗?能不能通过改线,加一个电源,就能用了。
一定要换的话,要怎么换,费用是多少!
希望大虾们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可以的,改之前最好查资料做好准备再动手哦。

网友:
曾经改过一个一样的,12寸  45软排加扣板  TTL2013乐华板
但是DOS下无显示,分辨率为800*600

网友:
DOS下无显示,是驱动不匹配!
LP121   的屏多数亮亮还算可以的,修硬盘什么的用起来还是错!

网友:
笔记本里通常都只有一根灯管的,17以上大尺寸的不知道是几根,还没拆过的

网友:
15的两根  】
17  19   22 一般4根上下2根

大的液晶电视有32根的     该这个屏    直接用通用板改  要不要控制 就看你的板子了

网友:
改装液晶,屏线灯管口要配对,而且要刷液晶程序吧

网友:
买个驱动板就可以当显示器用了   不过得写块

网友:
我打算找个学校专门学一下。

网友:
如果是好屏 最好不要拆开,这样会进入杂物,

网友:
屏是好的,本本还可以用,就是老了点,主板不好。
我拆了这后里面进灰了,还有指文。
这也是经验,以后就知道怎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