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汉845GL主板的怪病~

楼主(2009-10-22):
本人今天刚修到一片845GL百汉的杂牌版。客户送修是说是点不亮。有时偶尔能亮一下是。拆板看下发现CMOS跳线已清空了。然后就跳到正常默认的。在一点就测试卡12V灯一闪即灭,如果插到清空下。有时能偶尔能亮下。进到CMOS就死机了。请教下是什么地方的毛病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空焊。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我按压南桥和北桥也不行的。还是老毛病,真是郁闷。有时能点亮下。点亮就死机。换内存也不行。

网友:
既然cmos跳线处于清空能开,处于正常不能开,那就看下cmos线路嘛,跳线处于清空位的话应该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的。偶是新手,说错别见怪!。

网友:
你看看CMOS线路进哪里了我也遇见过,我修那个进I/O里了我换了就好了,你查下看进哪个芯片里了

网友:
我已经换过IO。也把网卡芯片拆掉了。还是老样了。真郁闷。

网友:
南桥起振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