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10-22):
神州天运M122D 笔记本,用都正常,几分钟-几个小时没一定,拆开看了没查到什么地方不正常,散热也没问题(开机时手摸各个元器件)硬盘换过,这种情况不知道哪里查起,哪位大虾遇到过类似情况,或者大概的维修思路告诉我下,谢谢了

网友:
老兄你讲的是什么问题。没有说清楚吧

网友:
是死机,还是掉电

网友:
不知楼主想要说什么,也不知要问什么。

网友:
楼主可能是想说,用起来很正常,但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用起来很正常是很难查出有问题的。

网友:
那也是应该有个问题哦

网友:
楼猪不是搞维修的,大家多体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搞的郁闷连字都少打了,是不定时自动重启,就这个毛病,能用的时候都是好好,无缘无故自动重启,内存,硬盘也都代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换几个内存  有的机器很挑内存的

网友:
我是专业千斤顶,我顶顶顶!

网友:
主要还是看看散热方面的,如果不行的话,拔掉所有的外设看看还不会重启,如果还会的话注意VCOER电压,没问题干个南桥试试了 。嘿嘿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怪呀!! 和标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