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KT333检测到显卡后自动断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22):
UKT333 ,  462座.  不上显卡 ,走到26 , 不断电 . 如果上显卡 ,走到26听到"嘀"一声后自动断电 , 再触发又一样 . 如果插显卡 , 不插内存  , 则不会自动断电 . 显卡本身没事 . 显卡供电1.55V   . 其余未发现有管短路现象  .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查下NB的AD 线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看下槽子正常不。放下电看下

网友:
此板已修好 , 显卡槽边缘一个电容有点变色, 换后正常了。 此电容有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