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A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09-10-22):
今天在板上南桥旁边看见有个小贴片30A的电阻。用万用表测下的是199欧。数值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将如何代换?

网友:
可能是坏的,这个应该是主板保险电阻,用个0欧的看看,

网友:
不行。用0欧的还是老样子。真郁闷。

网友:
lz的电阻是好的 别听2楼的瞎忽悠 30A是200欧的精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