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东芝Satellite M200修出密码来了

楼主(2009-10-22):
我这有一台东芝Satellite M200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进系统要掉电,不是散热问题,重做显卡,北桥还是一样的,后来加焊分组供电芯片和IO后居然开机要密码了,搞了几天到现在还没解决,密码芯片都还没找到,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东芝有部分主板,如果有开机密码,有2种方法可破,一是换南桥,二是对一个真桥边上的一个小电容短接10秒,是那个电容,要看你的电路图了,你有图了发个我看看,这也好几年没修东芝的了,以前常修这个问题(对COMS 电池放电没用的)。

网友:
内存槽子那边有个地方短接一下就可以了啊
我试过3台机器,一试一个准。。。。祝你成功

网友:
你试下刷BIOS!我也试过这种!动了桥就要密码!你试下可不可以就知道啦!!

网友:
修东芝的部分机器,不是必要,尽量不要下BIOS电池,否则会修出密码来的

网友:
,这年头不小心就要赔板。

网友:
是呀,能开机大家小心点,要不就赔钱了哟,

网友:
在板上找有xxx符号的地方, 短接开机, 然后机器会自动重启, 这时密码就没了.

网友:
我是专业千斤顶,我顶顶顶!

孤帆远影 -20 我是专业扣分的。我扣扣扣

网友:
能具体说下短接位么?有图最好啦

网友:
大家有什么好看法,赶快说说

网友:
重新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严重不靠谱,lz还是早做打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