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31一奇怪问题 谢谢帮忙

楼主(2009-10-22):
正常开机 进系统后 一分钟内 显示开始不正常 现象很奇怪 直线开始弯曲 像受干扰一样 屏 屏线 高压板 显卡我都换过了 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试下重做显卡试试。

网友:
换了那么多  如果你能确定换的屏是好了  那么就是 线或者主板的问题,如果你能确定线是好的 就可能是主板或屏的问题  如果你能确定主板是好的 就是屏和屏线的问题,你能确定哪个?  换了那么多都找不到问题?
看看我回复的比你问的都多 为什么呢?  问的简单 所以回答起来就复杂,首先你要排除  看不进系统会不会 如果不会变 就先检查系统  如果还是会,就外接看看...............一步一步的写出来估计能写一篇论文了

你都换过,但有几个你能保证是好的?

网友:
可能是屏线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

能肯定是板的问题 外接正常 换的屏 屏线都是新的  换的显卡芯片是旧的 我想知道的是 如其它某个电压或频率什么的不正常 也会使显示出现异常吗

网友:
显卡供电稳定吗,滤波号码。。。特别是显卡供电电容

网友:
大家都 说说辑,帮下楼主了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