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windows ce怎么装

楼主(2009-10-22):
最近老遇到客户拿来上网本.让安装系统.一看是windows CE. 这系统我从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安装. 有哪位同仁安装过.给讲解一下或写个说明.万分感谢!!

网友:
建议他装XP呀!我们这里都是用XP 什么CE还没见过!

网友:
装XP就是了,不能装XP叫他扔了本本算了呵

网友:
那个本本可能没法装XP哦.7寸的都是在电视购物上买的.

网友:
CE是GPS或MP4用的系统来的哦,这个是以刷固件方法装的,不像XP那样的装法的。

网友:
那好像是个手机系统.装软件这些都装不上的.也换不了系统

网友:
根本装不了XP的  内存贼小,硬盘是2G的卡,简直就是一大点的手机,除了能看看新闻,网速慢了就挂,别的什么也不能做   就是春垃圾

网友:
上网本那么垃圾?我们这里装的不是HP 就是MSI 12寸的所以还没见过那系统!

网友:
电视购物骗人的玩意

网友:
到  口袋数码  去找,手机上也用这种系统,上次自己刷手机,把字库刷坏了,花了200块修好。所以请lz不要赚这个钱,难!

网友:
我拆过一台这种机,电视购物的。没有内存条什么的,用的是FLASH做的硬盘。开不了机,打电话给客户,说重启之前要泠却半小时,NN的。后面又让返厂,客户怕返厂出了运费不说,可能连尸体都见不到,扔我这了。修不好的,装系统就更谈不上了

网友:
这种我遇见过.奶奶的.客户当笔记本买的,最后才知道是网上购物买的.很少那种.客户让安装QQ里, 根本安装不上去.
我怀疑系统就是安装在闪存里面的.
建议今后同行遇到这种本都别看啦.支持CE的软件太少,所以软件没法安装.

网友:
电视购物...有多少人上当....太多了.人家一新机问我500能不能出手...晕.200也不要.

网友:
是不是假冒掌上电脑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我放弃给他维修了。

网友:
买这个本本真的悲哀.

网友:
CE是一种实时操作系统。简单地理解,它的运行原理和DOS差不多。只是图形界面而已。它采用硬件固化形式的嵌入式安装,完全依赖于处理器型号。
相当于80286以前的机器,没有保护模式。

网友:
恩 ce系统说白了和手机系统一样,很多软件是装不上去的,像什么QQ,MSN 别想了,系统不支持,遇到这样的,没有办法,让他仍了算了,想省钱当笔记本用 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这种机器我也见了不少~还拿来要装这个装那个的~我都郁闷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种上网本 扔了算了

网友:
那种一般都是山寨本。电视购物经常说的,几百块一台吧。

网友(2011-05-28):
我也有一台。需要解密

网友(2012-02-19):
我手头上也有个 不知道怎么办的  客户的关系不错 拒绝了呢 也不好的  只有接了 看看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2012-06-27):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需要破解开机密码。兄弟你的决解了没有

网友(2012-10-06):
为什么CE安装技术教程这么少呢

网友:
CE安装没教程吗

网友(2012-11-09):
可以装那种完全纯净版的试一下 可以装不

网友(2014-07-19):
本人收到一台,客户拿来时 进步了BIOS BIOS锁了,系统也锁了  简直没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