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1100的显卡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9-10-22):
HP TC1100的显卡大家是怎么做的? 一做显卡上面的显存就往外挤锡珠,晕死人了,有人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显卡

网友:
是用BGA做吗?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你的温度调得太高了。

网友:
做的时候升温不要太快了。

网友:
就是用BGA做的 显存上面是灌胶的,一上贴片机就往外挤锡珠

网友:
上加热温度降低,下加热温度升高

网友:
锡珠一熔陷就停

网友:
肯定要注意温度啊,一般BGA做问题应该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