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方正显示器 怎么拆…… 已拆下高压板

楼主(2009-10-22):
更新 已拆下高压板 目测没什么爆裂之类的 有朋友说是灯管问题 我想问下 灯管坏的话会 有显示一秒后黑屏吗现在是换高压板还是试灯管

共4颗螺丝 全在屏幕底部 已卸下
底座已卸

之后怎么拆 老觉得电源线好像碍事 大家指点.

机器背面标签不干胶处有4个螺丝帽 应该是上挂架用的

网友:
故障现象是 亮一下 就黑屏 分析室高压坏了

网友:
抠前面框 ,是卡扣的,再拿液晶板和后壳

网友:
用信用卡抠了 没扣动 有什么技巧么?

网友:
这个框是从下面向上面平推1CM就可以拉出来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从下向上推得

网友:
我上次也是拆一明基的显示器,先给客户说,拆了肯定有痕迹,拆不拆在你。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下狠手吧。什么信用卡之类的没用,用那个网卡或者是机箱PCI槽的挡板,挺好用,也是基地上一位大哥说的

网友:
把下面镙丝拧开,下面稍撬开点再向上平推就拿下来了,这种机子灯管坏的多,高压坏的相对要少些,建议你先试下灯管

网友:
下面4颗螺丝卸掉,然后面框向下推下来,再就能看到上屏的螺丝了

网友:
我都是用指甲!

网友:
这款机器是把底壳的4棵螺丝拿掉,然后用手催前框。。。。OK,象手机滑盖一样的。。

网友:
从螺丝处从下往上推

网友:
这机器亮下黑了应该是高压保护了,电容没坏的话,应该是灯管老化了,你可以把保护电路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武汉天涯浪子 -1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我朋友有一台也是这样,,是用了一段时间后黑屏,,,,后来把亮度减弱后就没有黑了,,估计是高压板温度高了吧

网友:
这款机器灯管引起黑屏的问题比较多,修了那么多台就只有一台是电容故障,其他都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和联想的几款机型一样,看到这样的,多半是拆下螺丝往下推一下,很容易就打开拉。
多半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用叶子螺丝刀扣啊
暴力点

网友:
用一个单灯高压板试下每支灯管就便知了是哪引起的,不然新手拆屏换灯管就小心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灌水党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网友:
技术区灌水,以前都是扣分,第一次见到加分的,不是论坛又改版了吧。这斑主加分和扣分都分不清了。

网友:
拆是肯定要拆的,技术活

可以先用灯管试试能不能点亮
以便排除故障

网友:
前半月修过三个,坏高压板。你可以用外置灯管试试,不行改高压板。

网友:
前框平推一下就开了

网友:
这款机很容易拆的,卸掉下面四颗螺钉后,正面朝上,底座朝自己,手按白外框人站这边的边缘往上往前端推移,然后往上提起,左右依次提起就可以了。

网友:
这款机器灯管引起黑屏的问题比较多,修了那么多台就只有一台是电容故障,其他都是灯管引起的
引用 网友B:

手头没单灯高压 我试着一根灯一根灯接上去 都能亮一秒 现在怎么继续下去呢 ?确实鼓了一个电容 我换了 故障依旧 怎么办呢

网友:
我昨天刚修一台故障同上的17联想,先是用单灯高压板测试4个灯管都亮了,灯管过,然后在路测电压电阻对比就发现了问题,因为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二组升压管有一组损坏,更换后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