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M6620N的拯救系统打不开

楼主(2009-10-22):
一台新联想扬天M6620MN的拯救系统打不开,谁有这个软件,发个给我好啵

网友:
一般联想拯救系统都是安装在隐藏分区里面的.如果你打不开 你可以看看还有没有隐藏分区(像我自己装机一般都是把隐藏分区干掉的,太容易出错了!)如果没隐藏分区
你就要拿到维修站去了安装隐藏分区大概200米吧. 如果有隐藏分区的,那就是电脑有问题了,比如主板,硬盘,还是要送维修站.

网友:
我已经用盘对盘的方法重新拷贝其他机子上的分区表,在把分区表复制到硬盘上,解决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