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C61无供电修复一例

楼主(2009-10-22):
今天下午有一客户送过来一个主机。说是点不亮,插上检测卡显示00,无复位,拆主板测得CPU无供电,随即按照CPU无供电开始检测,发现内存供电为0.35V
明显偏低。,然后换了他旁边的一个八角IC,W83610G,还是一样,然后换了两个三极管,上电测试正常,上CPU,一路到2D,显示器亮.修复,本人比较菜,给大家一个经验,主板型号为磐正的6110

网友:
能说说哪里的三极管吗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啊 哪2个三极管 估计是性能不良的

网友:
门芯片没有听说过

网友:
有图就更好,看得清楚一点,是那俩个三极管啊,能说明一下吗?谢谢楼主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的三极管吧.

网友:
是内存供电的三极管呀

本公司没有相机,手机有照不清,所以就没有传图片

网友(2009-12-14):
请问LZ那个八角IC是什么东东能不能告之一下。

网友:
应该是场管吧?

网友:
是场管吧??????

网友:
肯定是场效应管 他认为是三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