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引起得问题

楼主(2009-10-22):
硬盘偶尔会出现一个unc的坏道.
   硬盘坏道不会引起板载声卡识别不到吧. 驱动不能装之类得问题吧.

网友:
用MHDD擦擦

网友:
如果你的驱动或相关文件正好装在了坏扇区上,就会出问题。

网友:
用PQ把有坏道的部分专门分一区,然后隐藏起来。

网友:
先用2楼的方法试试吧
至于4楼的方法,治标不治本。不推荐使用

网友:
正常啊 ,因为坏道的地方是保存不了数据的

网友:
就算现在没事能进系统,过一段时间肯定会出问题,因为在扫描到这红块的时候都能听到硬盘丝丝做响

孤帆远影 -20 好几个主题,你的回复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