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机子死机!

楼主(2009-10-22):
死机!有可能的都换过了!还是不行!用几分钟就死机了!供电芯片换过了!也不行!就差桥没动过!求各位大哥给点思路!小没思路了!谢了!!!
芯片

网友:
你换的哪个供电芯片?MAX1631?ADP3421?ADP3410?
如果没换ADP3421就换一个吧,这个坏了问题多多,会掉电、死机、出0175等等

网友:
这台T23没有3421!1632也换过了!还是不行!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大哥们

网友:
据我所知,t23只有max1631,没有什么1632,怎么回事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焊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的是

网友:
看一下散热管和cpu 有没有贴紧啊,还有就是供电啊

网友:
VCO供电芯片也换过了吧.如果做桥自己认为有把握的话就换一过啊.除了死机有无出现其它现象,如开机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