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 就是无供电

楼主(2009-10-22):
有一 fx5200 128m 的显卡 客户拿来的时候 mos管和 电容 都烧糊 了 换了新的之后 mos管的控制脚无 电压 那肯定没输出
管理ic是 rt9203 找到一片好的 换上 故障依旧 没输出 整个板上没一点供电就只有个3.3v
怎么解???
显卡

网友:
顺着电路仔细查一下 看一下RT9203的FB脚是否正常,再就是顺着G极查他的支路元件。

网友:
要是烧的严重 不回是pcb问题吧!!

网友(2009-12-14):
是不是GPU都被烧坏了哦,

网友:
检查一下场效应管输出端对地是否存在短路性故障

网友:
电源管理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下pci槽上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