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乱跑码,键盘灯闪亮

楼主(2009-10-22):
一块ONDA主板A69G,开机后循环跑码01-02-07...b1-c1-c3...  .... ,同时键盘灯不停闪亮,有复位,已更换内存,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先查下内存供电!供电正常换的I/O I/O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接手主板时只报内存C1,重插后可以点亮,重复启动后就出现上述故障,测内存供电为1.92V,略为偏高,I/O为W83627EHG键盘仍在狂闪,测试卡仍不停循环跑.

网友:
I/O可能性比较大,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今天拿到同仁那里去刷了一下程序,然后换过I/O,加焊了NB,但故障依旧,望版主指下思路.

网友:
乱码,南桥到IO的LPC总线会引这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