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显卡问题 修过这样机器的高手来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22):
最近接手一个 W66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显卡爱虚焊
拿到手   直接加焊   开机 测试OK。。
顾客出差了  14天来拿
于是天天拿出来玩 第五天又黑屏
拿下来重新植锡吧  安装 又OK了
又是4天后   又熄火了
安全起见  买一个全新的原型号 GF-GO7300-N-A3芯片
装上去  又是4天  再熄火   每次坏都是虚焊
用手按住能工作了    本人虽然没有 牛 X的设备
不过 做 BGA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做了 5年了   很少有这样的  我焊接的时候很小心的
生怕虚焊  一次 两次  三次  不能都是焊接问题吧
我发誓我焊接的很仔细  也很到位
为什么总是这样  网络上也说
W66修过后很容易再坏    各位亲爱的师傅
指点一下小弟吧   不容啊   老是这样
有什么好办法  能不在这样坏吗    拜托 拜托

网友:
做好了桥!散热要一定搞好点!加铜片最好不过了!你试试看!我做的都是哪样的!

网友:
总之只能是搞好散热,风扇改长转,改散热片等等

网友:
谢谢 楼上的意见  我没有怎么改 因为出厂代的导热垫  所以我就没有动
看来要试试了

网友:
我见过按南桥能亮,换了3个南桥都是还要按南桥才能亮的。最后判断南桥下PCB穿孔有开路的

网友:
你这个是显卡本身问题。跟你的设备是没关系的。显卡虚焊不是下面的锡珠虚了,是上面的硅片下的虚了所以每次你加焊都能用。做完后把原厂的软胶垫换成钢片。用好点的散热脂。风扇清清,最好改长转

网友:
这种G7300的芯片很少有全新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老返修。搞的跟DV3000一样烦人呢,可能还是芯片不行啊,不知道7300有没有09版的呢

网友:
换09卡啊。白混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