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小板不触发

楼主(2009-10-22):
我今天收到一块映泰945的小板,不触发,量了所有的供电管子都没坏,就是不触发,短接拉低能转起来但不跑码,一松开短接的攝子就关掉了。强行开机时CUP这边没电压,内存、北桥和南桥 都正常。怎么下手?

网友:
走触发电路,换I/O

网友:
走绿线通哪换哪

网友:
修触发电路,量南桥对地阻值

网友:
测量开机的线路

网友:
量测开机五大条件

网友:
按开机电路维修流程进行维修!

网友:
先看电池有没有电,有些主板电池没电也开不了机。

网友:
sb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看样子像是IO 或者桥的问题 先换下IO试一下

网友:
感觉有点有保有护!!还是应该先查看看有没有保护。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怎么查有没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