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一个都不能用

楼主(2009-10-22):
MSI 的7546主板前后USB都不能使用,测量电压,阻值都正常,南桥的48M时钟正常,更换南桥故障依旧,请问有人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怪病    没见过

网友:
USB的5V供电来了吗?

网友:
你的SB正常的话  usb未到SB之前很可能经过门芯 很可能就门芯片坏了

网友:
查下时钟正常不

网友:
门芯片没有听说过

网友:
软件故障排除没有”COMS“”跳线“
硬件:  USB对地阻值 600左右。阻值不能相差50.
阻值低 查电容,
无穷大 查电感
电容电感电压正常的话, 南桥可能随坏
USB 接口哪里又连个门芯! 不清楚啊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答! 此板5V电压正常~时钟给南桥的48M正常,(其他时钟也OK)~软件问题刷了个BIOS应该没什么问题  阻值都在526左右~USB接口连接电感直接连到南桥用表测量都是通的~
不知道还有什么东东会影响了  觉得换北桥机会不太大  嘿嘿   都不知道咂搞了

网友:
是不是在BIOS关掉了?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南桥换了,依旧,最后才发现清完COMS,不要进入COMS把软驱关掉,开机直接让按FI进系统,装完软驱驱动后就会装USB驱动,如果清完COMS,进入COMS把软驱关掉,进入系统不会装USB驱动,这种情况很特出。

网友:
这板开机USB键盘灯不亮无作用,进系统只前要按F1和F2才能进去XP(清COMS也还是要按F1或F2才能下一步)  呵 不知怎么办了  驱动应该都是正确的,同一型号的板USB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此板再次更换南桥后用DELL那种长方型电源 USB能正常使用   用四方电源USB不能使用   呵呵  奇怪了

网友:
五V供电电流不足,好好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