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尾狐P4电源烧保险管求助

楼主(2009-10-22):
废品阿叔手上买到   九尾狐P4 型号F295 ,拆盖即发现保险管烧,其它表面无烧痕,查至整流二极管,其中BD1用BD4两只管短路蜂鸣.看了些贴,心里还是不踏实,关于这类管的代换原则还是不清楚,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
第一步首先把四支整流二极管全部换掉,原则是功率大的可以代替功率小的。
第二步检查靠这四支二极管的那块散热铝板上装的三只管子,因为看不见型号,有可能是二只三极管加一支MOS管(一般是2N60),二只大功率开关三极管一般是13007或13009  辅助电源那支三极管一般是C5027。分别量测三只脚之间的阻值。是否击穿?查辅助电源管周边元件是否有烧毁?
第三步检查第二块铝散热板上的元件,板上装的一般是肖基特二极管是否短路?
第四步去掉保险管,在其原位置串接一只60W左右的白炽普通灯泡。
第五步检查是否有元件与外壳或其它相碰会引起短路的地方,最后通电,看灯泡是否常亮,正常是亮一下然后变成钨丝暗红。然后测量输出的绿与黑线间的电压是否为5V左右。(如无5V测集成块TL494的12脚供电是否为12V-28V左右,如没电压,再查辅助电源端)。如果常亮,则还有短路存在,继续检查第一块散热板高压端周围元件。
最后友情提示:修理电源注意人身安全。要大胆心细,多分析图纸,做好防护。

小窍门: 通过察看保险管烧毁的颜色一般可以判定是高压端短路还是低压端短路。如果保险管烧成黑色或玻璃管炸裂,一般是高压端问题,往往是第一块散热板周围元件出问题;如果保险管烧毁后管内呈黄或白色的,保险丝只是中间断了一小段,一般情况是低压端短路。

网友:
这种用料的电源用in4007就足够了,估计原来的也是in4007.

网友:
感谢电脑教师 分享的小窍门: 通过察看保险管烧毁的颜色一般可以判定是高压端短路还是低压端短路。如果保险管烧成黑色或玻璃管炸裂,一般是高压端问题,往往是第一块散热板周围元件出问题;如果保险管烧毁后管内呈黄或白色的,保险丝只是中间断了一小段,一般情况是低压端短路         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上次也修了一台长城P4电源,原因是整流管坏了

网友:
整流管可用常见的1N5408代。

网友:
这种情况是高压部分的事。

网友:
一般烧保险,桥堆也会跟这烧的。

网友:
这种垃圾烧保险的直接扔了,开关管桥堆肯定坏了,还有一大堆电阻二极管,还不知道后级有没有坏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 对管坏的多 同时保险爆响

网友:
垃圾电源连EMC电路电感都没有,没有维修的意义。

网友:
这种电源修来做什么呢··浪费时间呀,新的才几十块呀,即使修好了,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还没正式修好过电源,所以不论电源的质量.回到本话题,换了整流二极管,按二楼大虾的方法,串一个灯,但灯还是常亮,查了一下,发现还是有短的地方,有几个电阻短路了,但用欧姆档测阻值正常,拆下来测阻值也正常,但就是换蜂鸣档测短路并蜂鸣,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整流管击穿,会导致高压大电容爆炸,烧大管13007或者13009,二极管换5406,这种电源是怕3.3伏变值太大,那就要查的地方多了.

网友:
14楼的,测电阻用欧姆档测,用二极管档测当然会蜂鸣了,

网友:
楼主这电源太干净了。拿这种电源来练手太打击积极性了。主要是被牵累的元件多,难修。

网友:
电阻怎么会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