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触发后电流0.04.\0.03

楼主(2009-10-22):
HP DV3000,刚接手时为不显示,电流跳变到显卡位置停顿,通病是北桥,北桥跟显卡集成在一块,型号为NF-G6150-N-A2,特容易坏,BGA一封装就股包,坏了3个,最后第4个才成功,损失惨重,一个桥100多,封装完后竟然发现不触发了.插上适配器电流0.04 然后跳到0.03就停住了,按开关也没反映了,开关电压3.3也正常.请问有解决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还得继续做显卡 这重显卡也没你说的那么难做 我都是一次成功 看来楼主做BGA还是技术没到家

网友:
这么失败的BGA啊!我用风枪吹爆过BGA真没爆过!

网友:
温度控制的得当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多练练

网友:
如果楼主继续做下去的话 小心搞的主板短路!

网友:
不要一味的考虑桥!也可以考虑考虑其他的啊,有可能做桥的时候把其他的什么元件、IC不小心吹掉了,或吹虚焊了,都有可能的,!V2000 DV3000的机器不插COMS电池会自动触发的,这个电流像是内存供电还没起来,你仔细量一下!

网友:
取下北桥后还是不能触发,料板都可以触发,插适配器0.04.一下跳到0.03,然后无任何反映,I/O跟BIOS参与触发,都猛加锡加焊但还是依旧,CPU核心供电也换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元气件短路,南桥起振,I/O也起振,没思路了,老师们给点意见

网友:
HP DV3000的待机电流是0.03啊
不应该是0.04啊

网友:
不要一味的考虑桥!也可以考虑考虑其他的啊,有可能做桥的时候把其他的什么元件、IC不小心吹掉了,或吹虚焊了,都有可能的,!V2000 DV3000的机器不插COMS电池会自动触发的,这个电流像是内存供电还没起来,你仔细量 ...
引用 网友A:

0.03怎么可能是不过内存

楼主BGA技术有待提高,这个桥不是很难做,同一个芯片我做过5~6次(修完后又返修的,最后一次做的无铅),都没问题的

建议搞坏板子多练练手

网友:
现在已经排除BGA了,有可能是之前BGA没做好,导致短路了,现在不知道往哪下手了,各位大师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触发,你查一下给BGA没有关系,我个人看是没有,因为做完他点亮过,有可能是在装机时给短路了,

网友:
你怎么爆这么多桥呢,我这几十台也没见一台出什么问题 。
胶弄干净了,  温度在230左右就开始动桥,看有没有什么反应,  最好别超过245度后。

小心为好。

网友:
做之前把板放到烤箱烤一烤,就不会爆桥了~唉,吃了没经验的亏

网友:
别人都在假装正经我只好假装不正经了,悄悄地抱个瓜

爱问 -12

网友:
V3000那类机器如果有 BGA设备是不会做失败的哦

网友:
通病 显卡不是和北桥集成 有独立的

网友:
我也做了很多显卡,,,不过基本上没有做坏过

网友(2009-11-25):
没焊好拿下从焊

网友:
显卡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9413-1-1.html

网友:
维修时,工具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店里的BGA用的是一万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