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连烧两个CPU

楼主(2009-10-22):
IBM A22M 看电影几分钟后死机,强性关机,再开机就开不了了。电流跑到在1.3几,1。2几,1。1几,1。0几,0。9几之间跳变,最后停在0。8几。换了个CPU,正常开机进系统,看电影几分钟,蓝屏。强制关机后就开不了机了,再换一个CPU,又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但看电影几分钟就掉电,不看电影就正常。估计这是散热不良引起的,但郁闷的是,散热不良也不可能连烧两个CPU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把ADP3421和ADP3410换掉试试,特别是ADP3410

网友:
谢谢,考虑换这两个芯片,是不是因为其输出电流过高而导致烧CPU呢?

网友:
赔了啊,烧了两个CPU啊,我修坏个手机,也要赔

网友:
这CPU比较便宜,20元一个.都是在回收的旧机拆的.

网友:
看电影就烧  应该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是,你在板上量下坏的CPU。是不是外核电感击穿了。我修过一个T22这种故障的

网友:
好啊楼主,没想到啊,太好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CPU供电芯片比较容易损坏,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
我觉得不是,你在板上量下坏的CPU。是不是外核电感击穿了。我修过一个T22这种故障的
---------------------------------------------------------------------------------------------------
在板上量坏的CPU,兄弟,这是怎么量的。谢谢

网友:
直接量电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