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接口上的BLON信号是不是就是高压条上的“EN”信号?

楼主(2009-10-22):
请问,屏接口上的BLON信号是不是就是高压条上的“EN” 也就是开关信号?因为图纸上好象都没有高压条的电路,所以问问确信下。谢谢!

网友:
BLON就是BACKLIGHT ON的意思,所以就是讲的高压EN信号

网友:
知道了还问,按你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完全确定!!!

网友: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