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22):
客户送来DELL D600,由于可调电源没有D600的接口,接适配器不开机。拆机,先常规检测,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测得L19对地短路。摘下L19,确定L19的后级短路。看了一下电路图,+5VSUS到的地方比较多,心想有点难查。刚好在L19旁边有两个大电容C254,C236,取下测得C254击穿,换上再测L19对地正常。接外接显示,通电开机,正常显示。装机拷机半天,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用加电烧的方法比较快

网友:
由于可调电源没有D600的接口,接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可以考虑在适配器接口处飞线连稳压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机后是这样弄的

网友:
我一般限一流一下,然后调到L19的电压,直接烧的,,呵呵,

网友(2010-04-24):
烧电法会不会吧故障扩大啊

网友:
楼上几位师傅谁给我讲一下烧电法是什么意识  我不明白  谢谢

网友:
烧法就是在短路的地方用可调电源一段接地一段接短路的地方。把电压调的第一点,电流小一点 。用手触摸发现那个发烫就换那个。这个方法成功率一般为9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