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插键盘不亮。不插能点亮。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9-10-22):
华硕p4p800-x插PS2键盘不亮。不插能点亮。插USB键盘能点亮。但是会卡在LOGO那里死机。求维修思路~!

网友:
PS/2坏的可能性大    经常遇到

网友:
PS2口滤波电容/IO/南桥

网友:
PS2坐旁边一个0欧母电阻断了,你用风枪轻轻一吹变成2接了,换一颗就好了

网友:
我这笔记本坏了,发去维修站了,要不都给你发个仔细的图,就在座子旁边。

网友:
PS2坏了。为什么USB键盘插上去能点亮。但是死机?

网友:
连USB的也不插,点点看是什么现象?
有的板子设计是如果PS/2的接口的DATA,CLK接了设备,但是设备没得到供电会不亮机,你可以检查一下PS/2的那个5V有没有?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4347-1-1.html  看下是不是跟我这一样的毛病呢

网友:
我的故障和楼上的不一样。我的是键盘灯正常亮。还能听到滴的一声正常开机。只是插上PS2键盘就不显示。插USB键盘有显示。卡在LOGO那里死机。

网友:
可能是I/O或南桥的部分功能损失引起的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了

网友:
刷下BIOS,看能不能好,不行换下IO。

网友:
查5V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键盘旁边的电容取掉看看

网友:
如果跑电路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南桥或者I/O有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PS2的供电,时钟和数据的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刷BIOS!打USB接口的阻值,估值是BIOS程序坏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一块P4P800-X的主板,也是跟PS2有关,
刚开始是无待机电压,修好后,还是不开机,查了关天才查到PS2那里,换了一个,但还点不亮机,能跑马了。
弄了好久,还是一样,无奈之下,只好接上键盘,这下把我吓坏了,竟然亮机了。一切正常!

网友:
很多主板都是这样,你换了某个芯片,可能当时不会有效果,过段时间就好了,可能是用风枪热还没有散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