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 修 显示一秒就黑屏 的 方正17液晶

楼主(2009-10-22):
故障:打开开关 显示一秒画面 就黑屏 电源指示正常
故障前一个月的现象 显示器明暗交替闪烁 也有稳定的时候
现在的处理 拆机发现有一个电容有点鼓 大家看图
大家分析下是否是这个电容作怪 还是灯管问题
我的qq 8ooo7316 希望和大家交流 小弟是菜鸟
黑屏

网友:
直接换掉C219,如果是你自己用,而且想多用些年,就把那几个全部换掉,换好点的电容,红宝石起步。

网友:
还是楼上说的对,最好那几个一起换掉,相信不久那些没鼓的也会鼓!

网友:
把输出端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今天测了4个灯管 都亮了 试着插上数据线 居然故障消失了 罢了 装上外壳先凑合用着吧

网友:
前几天修了台``就是高压板上3个电容鼓了``换了就OK了``150元到手

网友:
这款板电容暴的相当多,而且一暴就全暴了
建议电容全换掉

网友:
故障很明显了。。。。。

网友:
就是的,楼上说得对,换掉就OK了

网友:
怎么还没换电容呢

网友:
一般换掉就OK

网友:
这机器 就是电容的故障,换了就好

网友:
暴的C219是220uf 25v的 换了220uf 35v的故障依旧 怎么办

网友:
换了电容后,把亮度调低点,看亮的时间是不是长点。我修的就是这样,换了电容后,还是黑了,后来换电灯管就好了。我的QQ:461273671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