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信号的测量点

楼主(2009-10-22):
关于一些信号的测量点  比如:我用试波器测CPU发给北桥ADS#信号  这个信号是这两个IC之间直通的 都在芯片下面 中间也没经过任何PCB表面小元件  我怎么去找到测量点呢  还有很多重要信号都是这样  用什么方法去定位测量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需要测的信号都会留测试点的,代工厂自己也要修嘛,还没哪个代工厂大气到笔记本板也不修的,或者对自己的产品有绝对不坏的信心的。有的测试点在桥的背面,穿孔到背面的

网友:
一般需要测的信号都会留测试点的,代工厂自己也要修嘛,还没哪个代工厂大气到笔记本板也不修的,或者对自己的产品有绝对不坏的信心的。有的测试点在桥的背面,穿孔到背面的
引用 网友A:

能说具体点吗  比如怎么看出是预留测试点  还有那个穿孔哪个是哪个信号  可以打个比方ADS#信号 也可以用一个板做举例 谢谢

网友:
LZ提的问题也是我想问的,估计都是看了踪影的那个帖子吧
引用 网友B:

对啊  这个理论我都明白 但是实际操作中去找那些点才是真的难点  就差那么点“窗户纸”了  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现在卖的不是有一种带灯测试仪,很好用,不用那么辛苦的去测量了
引用 网友C:

那个和这个是两回事情  那个主要判断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通断  说直接点就是有没有虚焊  而这个能是测的整个系统运行中发来发去的信号  完全是两回事情

网友:
一般需要测的信号都会留测试点的,
引用 网友D:

请详解  谢谢

网友:
顶起  继续求解

网友:
顶起  继续求教

网友:
用带灯的测试真的很方便。最喜欢看到灯全亮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