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品牌机奇怪故障

楼主(2009-10-22):
一台DELL 品牌机4600,用的是INTEL原装板,478,南桥是82801EB,现在故障是如果IDE1和IDE2上接硬盘都可以识别,但是接光驱就认不到,不过硬盘接到IDE2上时,机器开机启动更慢,如果把硬盘和光驱用一根IDE线接上,在IDE1上可以都识别出来,但是在IDE2上则只能识别硬盘,不能识别光驱,怀疑南桥有问题,不知道对不?
硬盘

网友:
SB 修过了

网友:
先写一下BIOS,再换SB 。

网友:
量一下阻值,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90%可能性,不过这种不要去加热,没用,要重做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dell ide接口的设备必须跳线设置成 CS (线选) 才行。默认有3个位置MA SL CS,不要告诉别人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