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v4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10-22):
富士康nv4主板点不亮,cpu报警,提示内存,接了内存,报警,提示显卡,可接了显卡没有显示,显卡内存没有问题,用诊断卡c1 45来回跳,最后定位c1这是什么问题呢,cpu939针的。给点意见,应该从那里下手查,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查下北桥供电,北桥虑焊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换内存条试

网友:
这种北桥虚焊的情况多   还有就是显卡不行

网友:
显卡内存肯定没有问题,也换了还是如此。
用的好好的机,忽然这样。桥是单芯片。nv4的单芯片。不会是桥挂了吧,希望是供电的问题。再查查吧

网友:
显卡和内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也换也还是点不亮。桥是nv4的单芯片.希望是供电的问题,要是烧了桥那这主板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