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双路供电电路

楼主(2009-10-22):
主板型号:GA-8LD533
双路供电的好处就是支持键盘开机,网络唤醒等。
此电路通过LM393比较器与D1Y13这个6脚芝麻P沟道MOS管组成。
393为比较器,一般用作电路中信号比较,特点为反应速度快
393脚位图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393内部集成了两组比较器,123组成一组比较器,456组成一组比较器。
脚位:8脚供电,4脚接地,3脚同向输入,2脚反向输入,1脚输出(567也一样)。
工作原理:
8脚得到一个供电,4脚接地。3脚的信号(电压)高于2脚的时候1脚输出VCC。2脚信号(电压)高于3脚的时候,1脚输出为0。当2脚和3脚信号(电压)一样时,则保持一致
+>-输出反之截止,+=-保持一致。至于输出的电压为多少,则由接输出脚的上拉电压决定。

D1Y13 6脚P沟MOS管脚位如下:

3脚G极.1-2-5-6为D极.4脚位S极
GA-8LD533双路供电完整电路图如下: 【图不是很清楚,提供PDF电路图下载】

待机情况下电路图工作原理:
  插上电源后5V SB待机电压送到3938脚给393提供工作电压,5V SB同时接到6脚MOS管S极,393 3脚同向输入接灰色5V,没开机之前为0V ,而2脚反向输入端通过5V SB经两个102电阻分压则得到一个大约2.5V左右的电压(信号),现在反向输入电压(信号)大于同向端,此时393 1脚是输出0V。但是5VSB经过102电阻上拉仍然会给393 1脚一个5V左右的信号,由于393 1脚没有输出,所以393 1脚把5VSB上拉过来的压信号完全吸收,此时MOS管G极电压处于0V左右,MSO管S D极导通,输出5V SB。

开机情况下电路图工作原理:

开机待电压稳定后,灰色5V加到393 3脚,现在3脚5V大于2脚分压得来的2.5V左右的电压(信号),1脚输出电压,1脚输出的电压同时给P管的G极和393 5脚。P沟道MOS管截止。393 5脚在得到1脚输出过来的电压(信号)后,此时5脚大于6脚,7脚输出,7脚输出后由12V上拉得到一个电压给3055 的G极,由于3055 S极有红5V输入。此时3055完全导通,从而取代紫5V供电。
当N沟道MOS管S极作为输入端时,此时MOS管一般为稳压作用!

自己画的完整电路图

网友A:
双路供电原理:待机时采用5VSB供电,通电后采用VCC5供电。

实现过程:
   如图所示

   待机时ATXPWROK为低电平连接比较器393的正相输入端3脚,此时393的2脚得到5VSB经分压后的2.5V电压,+小于- 1脚输出低电平。一路进P沟道MOS管U42的3脚,根据P沟道原理,5VSB可以直接流向5VDUAL。
另一路进393的5脚,此时5脚为低电平,6脚为5VSB经R630和R631分压得到的2.5V,同样+小于-,393的7脚输出低电平。Q138是N沟道MOS,低电平截止。
   通电后,情况相反了,ATXPWROK为电源灰线,5V高电平!进入3脚,高于2脚的2.5V,1脚输出高电平由5VSB上拉为5V,一路关闭U42,另一路进入393的5脚,此时5脚5V高于6脚的2.5V,7脚也输出高电平,由+12V上拉为12V。此12V高电平信号进入Q138的G极,场管完全导通,VCC可以直接流向5VDUAL。
(当MOS管完全导通后,D-S相当于导线,从S可以流向D)

=========================================
未加检查,如果错误。通知我。呵呵

网友:
看了下,非常感谢。 手上有一技嘉板,跑了几天开机电路都没跑出来。 看后受益非浅.本人很菜, 学修板半个月. 别笑.呵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A:
双路供电原理:待机时采用5VSB供电,通电后采用VCC5供电。

实现过程:

讲解很对,MOS管完全导通后,DS相当于导线可以理解成这两端没有存在阻值大小,即内部晶体二极管失去了一定压降保护作用。

网友:
分析很对,这里风扇接口供电应该也是12V上拉提供的,你说的N沟道S级作为输入端,D级为输出端时候,当MOS管完全导通时候,D-S相当于导线内部晶体二极管应该会失去稳压保护作用。

网友:
这个资料好,找了好长时间对双电路这个问题

网友:
讲得很详细,但是思路有点散,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路供电原理:待机时采用5VSB供电,通电后采用VCC5供电。

实现过程:

谢谢饼哥,简单明了,一看就明白。

网友:
果然是工程师,分析的很好很好,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的思路,月饼的总结都是杠杠的

网友:
学习了,好复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路供电原理:待机时采用5VSB供电,通电后采用VCC5供电。

实现过程:

原来是这样,谢谢饼哥!

网友:
正在修此板

网友:
月饼老师辛苦了

网友:
看了饼哥的解释终于明白了5VDUAL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