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3断电

楼主(2009-10-22):
一台T43机子被客户碰坏屏,拿给别人把T41的屏换到T43上面。
换好后通电就断电。
客户拿到我手上时,通电跑4A 断电,断电后无待机电压(显卡很烫),把电源拔掉再插待机电压才正常
待机正常时16V进去的第一个MOS的G极3V左右。待机不正常时它的G极有15V,S无输出。
客户是换屏引起的,所以我注重屏与显卡方面供电。但量了都正常,也无发现有短路的地方。
显卡很烫所以把显卡芯片取下,但取下后还是一样故障
想可能是MOS管的G极不正常引起,但对着点位图,量相连的元件也没有发现那里有问题。
现在都无思路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本人精通 专修IBM疑难杂症,LZ情况。本人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就把主板的LCD接口边上有两个六只脚的MOS管,一个3V的一个是16V的,你直接把这两个电压连过去就好了。。。。LZ先试下吧。如果结果是对的。请大家来顶下吧。这种现象要修线路的话。是比较麻烦的。跟那个电压监控5026有关系。看到的朋友以后就不要去破费换什么显卡了。纯粹是误杀的。
  好贴就来顶啊。

网友:
你有没有看清楚啊
我都说的屏供电正常 16V  3.3V都正常
东芝我也换过了
显卡很烫手  而且跑4A断电
T43显卡内部打胶,不好取下
我都量了没发现那里有断路的
所发才把决定把显卡取下
你说你精通 专修IBM疑难杂症
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精通
我以前的老师,人家修了十几年IBM,工资一万多一个月
都没说过自己精通呢

网友:
呵呵,建议楼主去问你以前的老师

网友:
可能是换屏搞断保险了吧,你不接屏呢,看看还掉不

网友:
总觉的是保护了,有图示可能更有助于大家分析

网友:
楼主所说的G极是指东芝33脚发出来的VBL_DRV不正常吧,如果是指这个换一下东芝试试

网友:
查下LCD接口,旁边的保险F8看它烧掉没啊
再就是屏线,不对也会4A掉电的啊

网友:
T4跑4A断电的案例论坛里面已经有很多了,你自己搜索看看吧。还有你师傅连这问题也没教过你?
修别的机器说精通可能是吹牛,但是T4的资料多而且全,精通的人大有人在,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t43 有高分和普分 不知道是不是屏换错了  如果是普分的话 连屏线也要一起换的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带这屏检测的

网友:
本人精通 专修IBM疑难杂症,LZ情况。本人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就把主板的LCD接口边上有两个六只脚的MOS管,一个3V的一个是16V的,你直接把这两个电压连过去就好了。。。。LZ先试下吧。如果结果是对的。请大家来顶下吧。 ...
引用 网友A:

恩 的确如此

网友:
楼主还好,我有个T43,花屏做显卡,把南桥做跑珠了,顺手把南桥做了,以为没的啥子问题,结果显卡南桥做完却掉电,开机就掉,摘了显卡还掉,重做南桥没效果,整个板子查了没短路,不知道怎么搞,郁闷啊

网友:
为什么不先外接显示器试呢?
如果能显示,做显卡的风险不是又大了么?
我搞过T系列机器,高分屏与普分屏通用的,所以先查电路部分,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就不要先动,要充分看懂了图纸,算出各点的压值,才可动手,否则后悔也来不及了
另:T系列机器做显卡的风险非常大,特别是打过胶的,成功率很低.

网友:
理论上维修是这样,可能也有例外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参于
不过你们说的我都有量过了  正常,而且量全板无短路,就是显卡很烫手。
楼上(于跃)说的很对,客户就是T41的普屏换到T43(高分屏),不过到我手上板我都拆出来了,而且我量了屏的供电是正常的

还有楼上的   武汉天涯浪子
我看你接触电脑应该不比我长吧。虽然我搞硬件才两三年,但我在电脑这行做了也差不多十年了。基本的东西我还是会的。
你说的这些资料有用吗?而且并不是每块板的故障都一样。IBM的资料我不少,最少有100多个G吧
还有我问你,如果这板到你手上,你会怎么下手?
故障我再跟你描述一下《跑4A断电,且显卡很烫手。全板量无板短路,显卡,屏供电正常》

网友:
芤子曰:咑泇鼡砖苸,燳臉苸,芣宜

网友: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关我鸟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