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进系统的过程光标一直闪,进不了

楼主(2009-10-23):
一台凌动1G CPU的上网本。进不了系统。可以看到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DOS工具箱
一键恢复系统(下级菜单确认)

一进XP就出现左上角光标在闪

检测如下:
1 硬盘 完全确定是好的,系统也是OK的。换了别的硬盘也一样。换了系统也一样。 原机子硬盘放同类机子可进系统。可以完全排除硬盘。
2 内存 板载的,用RST测过 OK。
3 XP安全模式也是光标闪,试装过WINPE也是进不去、 98会蓝屏。GHOST可以正常克隆。可以完全排除系统问题。
4 测过主板CPU 内存 显卡 等供电没发现异常 ,包括查看BIOS选项没什么异常。
5 试着加焊过CPU 显卡 ALI单桥 还有内存 结果一样。

有朋友有类似的情况,修好过的案例吗。拿出来给我个参考的方向。

网友:
XP安全模式也是光标闪???
在哪里闪
硬盘内存都排除了,电源没问题,考虑CPU是不是坏了,执行不了指令了?

网友:
像楼上说的可以尝试下换CPU或者刷下BIOS看看.不知是什么牌子的本本.实在没办法找下官方客服咨询下.

网友:
上网现在对维修行业那呀键盘很多找不到,BIOS那也是一个难找

网友:
改改硬盘模式。。把AHCI该成IDE试看看

网友:
同感 改下模式试试
并 感觉驱动会有问题
如果 改了硬盘模式不行
也许 重装下系统就什么都ok了

附:将硬盘接到其他本本上GHOST 第一次重启时关机
    将硬盘回接到要装系统的本本 继续之后的安装
    (附言不是给楼主看的 因为知道楼主早会的
     给和我一样的新手参考 请多指正...)

网友:
还是支持重装系统

网友:
还是支持重装系试下,碰到过也是系统走了很多弯路的。

网友:
夏新的上网本,那有什么官方网站,估计也是山寨机贴牌的。更别提BIOS刷新了。我观察到那山寨本的主板是双BIOS的。且BIOS内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很简单。现在的上网本的键盘确实很难找,遇到3次没一次能找到的。
遇到这个问题,我只能怀疑AIL的单桥,或CPU问题。想换CPU可是没有,AIL的桥到是找的到,今天定,换后把结果发上来

以前也到过日立的一开机后LOOG后就是光标在闪,后来加焊了BIOS就OK了。
还有一进系统就一直黑屏(还持续有供电,非断电)的,---给CPU核心供电加330UF的贴片电容OK。

网友:
WINPE也进不去的,说明不是硬盘部分的问题,初步估计是三大件问题,主板CPU和内存,内存板栽测试是好的,就主板和U问题多点,能够找个U替换试试就好了,如果排除U问题,就剩下主板的,U座虚焊吧或者是主板某地方虚焊吧

网友:
我有一台机器是主板的问题换cpu和刷bios都不行

网友:
在保内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