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黑屏,有高压,灯丝亮

楼主(2009-10-23):
如题,高压灯丝都有,G1-70V  G2 25V  从来没有修过这种故障。大概什么原因?????????

网友:
G1接地看看。还有G2太低了啊。

网友:
把G2调高看一下.

网友:
不能正常发光,就从尾板上找原因。
首先测量一下三个阴极的电压,正常在45V左右,如果接近电源电压80V,就是视频放大极截止了,查原因或更换两极视放。如果正常进行如下检修:
G1电压有些低了,但有的机器这可能是正常的。
G2电压感觉太低了,一般都要100V以上,先检查更换滤波电容,不行再试调一下加速级旋钮。

网友:
回楼上,三抢电压R25  G25  B30   本机高压包无加速极!    我觉得G1太高  G2严重偏低,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