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

楼主(2009-10-23):
这个是17寸纯平  里的电感,用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测1,2  有响,且表显示007。测3,4脚有响且表显示043。  短接两个表笔,有响且表显示007。这个电感是否正常??上面是149。侧面的是147—123—J   万用表能不能测的??

网友:
这个一般很难坏.万用表只能测出断路,不能测出匝间短路.

网友:
这个电感是好的,你的显示器什么牌子?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电感一般不易坏除非烧焦了,另外将问题说清楚点,大家才能帮助你

网友:
二极管档只能量出有无开路。好坏要用专业测量电感的仪表测量电感量和Q值的

网友:
这个电感是好的,万用表没有电感测试功能的,只能测量通断。电感是所有电子元件中故障率最低,电感好坏用外观即可判断。电感线圈漆包线颜色就可判断其好坏,在线时其温度也可判断好坏。

网友:
1,电感是好的
2,你的表笔该换一副好点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你要想知道这个电感的感量,就需要置办一把电感表

网友:
要是换显像管一般得量电感量 一般不用
1。8 1.4

网友:
这个电感是好的,万用表没有电感测试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