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聊天记录能否恢复

楼主(2009-10-23):
不小心把自己的电脑上qq的聊天记录删了,请问各位是否qq聊天记录能否恢复出来。用什么软件能恢复 小弟在线等各位老大回我贴

网友(2009-11-30):
没有这种软件的吧!

网友:
非常同情,这还真是没有办法。保重!

网友:
可以的,用一般的恢复软件就可以。虽然没有试过,我想是可行的!
你是怎么删的,要是手动删的话,比如QQ2009.它的聊天记录就保存在安装目录下的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下面,就要恢复里面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31):
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一下你QQ号保存聊天记录的文件夹应该没问题

网友:
08 的能 09 的 不好弄 加密了都

网友:
可以的 ,我 有试过,上次有个客户为了聊天记录花了500块让我 恢复,我就恢复出来了啊。

网友:
楼上的说说怎么恢复的吧,

网友:
我试过一次,数椐虽然恢复出来了太是数椐受损了.无法正常导入QQ中.

网友:
只要没覆盖就可以恢复

网友:
恢复数据的软件都是可以用的啊

网友:
费劲啊,一般都恢复不出来

网友:
应该和一般的误删除差不多吧。。。QQ2009 的记录msg2.0.db

网友:
应该先用把数据恢复,然后用QQ聊天器可以查看记录呀

网友(2010-03-28):
先恢复QQ聊天记录的数据库文件 然后使用QQ查看器直接恢复 ,也可以使用邮件修复工具 完整恢复但是这个工具价格非常哪个高

网友:
ding ding ding

王大修 -30 恶意灌水

网友:
不行的,当你再次登陆,那个文件位置就被覆盖了,qq重新建立一个同样的文件

网友:
QQ的聊天记录 现在都加密的  恢复也没用

网友:
只要没再聊过天,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这个可以恢复的
你先用一般的数据恢复软件扫描硬盘找MsgEx.db
这个文件
然后放你的你QQ安装目录里你的帐号的文件夹下
然后用QQ聊天记录查看器读下就好了

网友:
赶紧下线,防止被覆盖,然后恢复

网友(2010-05-17):
看你是怎么删除的?

网友:
是怎么删除的,删除了多少,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