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断电--主板问题

楼主(2009-10-23):
本子在8月初的时候做过北桥,现在快三月了  最近出现 使用几分钟 或者就是开机界面哪里就断电,不管使用那个电池 还是外接电源 都是一样的会断电。请教下  是哪里出了问题?被这本子折腾惨了。之前屏线坏了 自己做了几条  用着很稳定 现在又出这样的问题。惨    。。。。。。。。。。。。。。。。。

网友:
多半为温控芯片不良

网友:
散热问题可以排除,风扇运行正常,而且还加了散热底座的,不知道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

网友:
是独立显卡吗,是的话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具体型号是多少?能不能说清楚点呀

网友:
s是显卡吧,???这问题啊,

网友:
不是独立显卡  是集成的GF7000

网友:
大家有什么好看法 都说一下吧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一回沙发呀!!!!心愿~~~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