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不能建扩展区

楼主(2009-10-23):
三星硬盘80G朋友拿来前分为4个区,E F两个区变为RAW格式无法使用提示格式化,  系统运行很慢, C D盘正常,然后装备从装系统,用diakgen从建分区 主C: 扩展盘D:E:,在diskgen 格式化所有盘在D盘格到85%~87%时反应变慢,但能完成格式化.然后用进入PE准备在我的电脑中只有C盘,从进diakgen发现扩展区变成一个盘且未分区状态. 后又用PM试了下还是一样, 只能分一个C盘,其他虽然做过分区了,好象没什么用.

网友:
用DM分区吧。。应该会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先用MHDD扫面一下全盘的状况
看是否后半截有坏道或大量红绿块

网友:
三星的写头很会坏的,而且它的盘一般是一个头分配完再到下一个头来分配LBA的,和别的盘先按柱面来分大不一样,比如它这个80G是两个头的PALO系列,那么1头的写磁头坏正好会这样。

网友:
三星的写头很会坏的,而且它的盘一般是一个头分配完再到下一个头来分配LBA的,和别的盘先按柱面来分大不一样,比如它这个80G是两个头的PALO系列,那么1头的写磁头坏正好会这样。
引用 网友A:

那我全盘只做一个C区,是不是可以把后面的容量回来.

网友:
三星盘子的通病···写磁头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