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核心电压正常为1。2V左右,可现在是2。52V

楼主(2009-10-23):
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今天我修了一块儿板,它的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CPU的核心电压为2。52V,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楼主你是什么样的主板  请说清楚好吗
老主板有的是2。5也正常的  586  486那种

网友:
楼主能再发的更详细点么

网友:
如果是不上CPU时这个电压,那一般是正常的,如果上了CPU还是2.52V,那说明异常,要修CPU 供电!

网友:
管子、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是电阻阻值变化也有可能

网友:
是775HP的板子,我把供电的MOS管和VRM都换掉了,还是这样的,正常的应该为1。2V左右的

网友:
借地同发一块华硕P5S800-VM,拿来上假负载可以上电,CPU核电没有出来,上真U掉电,后来上假负载上电后摸北桥供电一场管发热,换后电压有1。2V出来,不发热了,上假负载开机,发现CPU供电的电感啸叫,摸一下很烫,一量核电有3。2V了,电源IC是ADP的,还没有换,下了PDF在慢慢研究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一个上管旁边的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