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XP就没有什么显示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9-10-23):
XP滚动条出完之后就没什么显示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我是新手,望多多指教

网友:
什么主板,集成还是独立显卡?独立的换显卡,集成的换内存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同样的配备修一个机型的主板,其它的都正常,就这块儿主板不行,会不会是南桥不良啊

网友:
如果是独立的显卡的话,显卡很大可能问题

网友:
什么主板,集成还是独立显卡?独立的换显卡,集成的换内存试试
旭旭渐进 不要只靠想象

网友:
如果有可能。先进PE系统试一下。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
先换系统,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