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无待机 不能触发

楼主(2009-10-23):
D610 待机电流为0   用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不能开机 也不充电 用电源时 max1999有19V供电  但是6脚没有3.3V开启信号 此开机信号待机时应该有的,来自LPC47N354芯片的F6脚ALWON,U38有3.3V待机 此3.3V提供开机电压  smsc和LPC芯片均换过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要使LPC47N354芯片的F6脚ALWON输出3.3V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U38在哪,你连图都没上,让人怎么回答,每次看到这样不着边际的求助???!!!

网友:
U38就是一个提供开机电压的片子

网友:
19V已经过去了啊,max1999有19V供电 高端管也有19V供电的

网友:
适配器没识别到   故只能用电池开机  重点检查适配器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