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不开机,换南桥后USB失灵问题

楼主(2009-10-23):
HP520原故障是不开机,换南桥后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但USB失灵,又更换一个还是失灵,USB连到南桥的脚都没电压,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阻抗正常不,还有USB 5V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USB阻抗如果无穷大,可能是南桥到USB接口间有断线,飞就行了。
如果阻抗正常,请量下USB 5V供电有没有,如没有,把这个电压修出来就行了,如有,那就看下你在换南桥时有没把南桥周围的元件整飞。这种情况之前有发生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500正常,5V供电也有 插U设就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照过了没有掉东西,U口是直接到南桥里面的没经过任何东西 阻值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把USB关了,清下BOIS

网友:
应该还是桥没做好吧!

网友:
有可能是没做好
或者你换的南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两个了一个拆机的一个买的全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  哥们 谢谢了 OK搞定了

网友:
搞定了也不说说是什么问题? 估计还是南桥.

网友:
楼上的没看清楼主回我的贴吗?清BOIS

网友:
是重刷的BIOS?真是怪问题呢。。

网友:
南桥没有焊好吧。。。。。要不系统问题

网友:
有这么的奇怪吗,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
USB1脚5V2脚到南桥3脚到南桥4脚块呀你先查5V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在接一个usb鼠标到USB上面去用示波器看2 的3脚有没有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别人都说清CMOS后修好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多试试,真理总在实践下面

网友:
出于思维定势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桥没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修南桥都把BIOS整着咯.

网友:
有点怪,换南桥不是把电池拆下了?放电了BIOS不是清掉了?

网友:
清COMS是不行的,清了倒反不行的,我就挨过一台,USB用不了,COMS有密码我进不了,后来直接给换了桥,还是不行,最后还是解密码了,进去设定打开才行~!

网友:
换南桥不取BLOS桥不坏呀.时钟是集成到桥里头的呀.

网友:
楼主说修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