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贝花版主:又一例ACER 5570Z加电不正常

楼主(2009-10-23):
ACER 5570
机型:ACER 5570
板号:ZR1A
芯片组:945PM+GBM 无N卡。
故障表现:用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之后在接入适配器就短路。单用适配器也不能开机。
即:仅用电池时,开关3.3V正常。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单用适配器时,开关3.3V一闪就无。既上电池也上适配器,开关上的3.3V也一闪即灭。。
参考了小贝花版主的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319-1-1.html

整机图纸在此: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但是不知道你换的4427是两个什么东西   看你图纸上有  但你发的图片上没有

网友:
我之前有修过东芝的主板也是这种故障,是3V。5V电源滤波电容坏了。建义换下看看!

网友:
LZ
插入适配器开机,用电池开机的时候
测量过D/C#、PQ38\PQ39的G极电压没有

网友:
先排除下简单问题,换下三 五伏上管

网友:
只接电池时测得的电压(此时可开机使用)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试试这个:

把PQ39, PQ40换成二极管, 把PQ38也换成二极管. 不要管保护电路. 这样肯定可以开机, 但不一定能充电, 如果不能充电再看充电芯片和充电管.

网友:
这也是无奈之办法。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查法?另外:PQ39 PQ40?没有PQ40。

不知道短路在哪个地方,这就是郁闷之处。

网友:
以前也修过2台这样的,插电短路,5V电容短路,换上了电容可以开机用了单插电池可以用,单插电源也可以用,先插好电池,不开机的时候插上电源,开机可以充电,先用电池开机在插电源,电流表从19V--13V跳变短路,充电芯片换了还是那样,就告诉客户不要用电池了,电池坏了,骗了150快钱,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关注中。。。。。。

网友:
华之旭维修 :麻烦给我看一下本机的3V与5V电路是哪个?我没看懂这个图。还有3V与5V的上管与电容这些。感谢哈。

网友:
怎么用电池时,开关电压3.3V一闪就灭,还能开机????,搞不懂

网友:
看清楚一下嘛

网友:
笔记本主板咋这么难修啊?

网友:
此板本来问题就多,加上本人刚修不久。。。。。。唉。。。。。

网友:
感觉还是保护隔离的地方有问题,电源不开机 电池开机!

网友:
我那篇文章是有错误的。。
你先把单用适配器修好吧,出VIN 就是PQ39 导通就可以了
前面两个电阻分压 出G几电压 PQ5就先不要管了

网友:
想什么来什么,谢了楼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