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 775CU 场幅度调不窄

楼主(2009-10-23):
都大半年没有修过CRT今天接到台,开始故障 不亮,拆机发现很多虚焊,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焊咯在说,通电试机亮咯  本以为就完事咯,结果场幅度调调完咯都 调不窄,但是能调,关机还有打彩色亮点,本以为是G1电路故障 ,但是我错咯··,虽说现在CRT不值几个钱  但是客人要修 没得法,还请各位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回复我呢

网友:
我想问哈 版主或者各位同僚  我这帖子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你这种情况的我遇到过的,是630A坏了,后了换了个就啥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
场幅过大,应当查一下行供电是不是过低,另外有关机亮点 看CRT有没有老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说哈是行的哪部分,整个行供电吗?   打彩点的确是管子老化 换个管试就没有了

网友:
给行供电的一次电压,二次电压都有可能呀,电压低 会造成场上下变的很宽,而行变的很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这机器什么都正常  只有场幅度有点宽/行没有什么问题,行一次电源55V /二次电源85V   我在9118枕效脚对地接了个电阻.改小了些  现在能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