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1600K打印机只打一半

楼主(2009-10-23):
一台老式EPSON  LQ-1600K打印机前两天出现问题了    打印机用在移动收费上,现在打印出来的纸只有姓名还有电话号,流水号,  还有下面的一半都没有打出来, 它不向下一行打,而是在并排没有纸的地方打,都打在了转筒上。跑位了。求大家帮下忙,收费 有人非要纸。现在都打不出来。

网友:
还有,打完后还连出4,,5张发票。

网友: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导轨脏了,清理后告上油即可。

网友:
先初始化。。。在把打印尺寸设置对就OK了。。。。

网友: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驱动有问题了,要重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进纸的开关选择错了,你如果是从前面进纸,选择了后面的进纸开关就会出现这种况,打印机及驱动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刚从装了次驱动, 然后电脑重启几次,出纸还是出好几张,   开关了好几次,有一会还正常了,打不了少的东西,可我一装上移动发费单(双连纸)就不行,跟之前一样情况,打了一行字就跑到没有纸的地方打。
我电脑主板没有打印机接口,我买了一个PCI串卡用。我想卡的问题不 是很大, 不知道数据线有没有问题,还是打印机主板上的问题,还是哪里没有调好,请大家帮下忙啊,小弟不才。。。。对打印机不懂。

总感觉打印不受控一样。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区分连式进纸和单页进纸了吗?

网友:
还要区分这个啊,  但我坏之前就没弄过啊,之前用的好的很。

网友:
要设定打印纸张大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整机清洁

导轨(就是打印头的那根铁棍子)脏了,再加少量润滑油

网友:
首先你要检查你的纸型对不对,用尺子量一下发票的长和款。在打印机的服务器是设定相对应的纸型格式保存。
或者在打印发票的软件里看看有没有格式的设定。(一般软件里都是设置的)
第二看看你的打印机驱动装对了没有。
第三,检查打印机的测纸器。一般打印机的测纸器灰尘多也会引起窜纸的。
第四,检查进纸齿轮。

网友:
这个打印机刚拿去时,我自己在家里给它全部拆开清理了一遍,该加油的地方我都上了好几遍的油。然后拿到店里安好了,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是正常的,就是有一天突然 有点问题了,过了一会自己又好了,第二天就不行了,

网友:
把边缘检纸器检查下 或者 把机器整体清零试试 还有可能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就是前边那位朋友说的导轨问题。导轨就是打印头在上边滑动那个钢棒,问题在导轨上的滑套里边太脏了。

网友:
导轨有很大可能性哟,我上次也遇到过导轨导起打印头乱打的情况

网友(2009-11-25):
谢谢大家!我把轨道上清了一下,上了很多油就好了。

网友:
对于你的问题有1.打印导轨玷污,开机打印撞头后在同一地方打印
2。是走前还是后进纸,如后连续纸的话设置纸张尺寸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或者你那软件没有设置好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先排除软件的问题~最好是换另一台主机试试,如还是一样就要看打印的字车移动紧不紧,要清洁字车导轨上字车油,再有就是主板接口电路出了问题,会打乱码,打印异常等现象。。

网友(2009-12-30):
传感器脏了,,,,,清理一下

网友:
这种收费单据可以不用设置纸张.
收费程序里面都已经设置好了,不需要用户干预.
打印机因为长时间使用多联纸张,造成打印机内纸屑太多,
污染传感器和字车导轨.
只要把打印机清理干净,加润滑油即可.
但是要注意不要上太多.
并且注意不要弄到橡胶组件上,
不然过段时间你就要换打印了.

网友:
驱动不对,装1600K的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