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LG194T型号的显视器在不插屏线的时候测得各供电正常,电源指示灯也正常,只要插上屏线就出现一闪一闪的情况,在测屏供电引脚上无一有电压的地方,我是新手问下是哪的问题
电源

网友:
会不会烧逻辑板坏了呀?

网友:
两种原因:一是屏烧了,屏上面有短路故障,导致电源保护。二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加上屏后出现电源保护。

网友:
屏可能性比较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