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TVM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10-23):
ASUS M2N-TVM的主板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开一下就段电 跑50 空板就不会段电
主板

网友:
查一下供电,主要内存,那个管高温了掉电。

网友:
没有管高温呀

网友:
压北桥试试

网友:
跑50掉电 有 时会是内存过不了或接触不好

网友:
要北桥没有用呀

网友:
用力压北桥或者CPU座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