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串口硬盘不认盘

楼主(2009-10-23):
今天朋友送来一块希捷硬盘,想看有没有坏道,插上不忍盘,头几天还用了,怎么弄。。。

网友:
首先看硬盘是否能通转,如果不转,修电路板子或者换电路板
能转了,接上PC3000,看COM返回信息来确定故障原因

网友:
ST的盘维修一般是先修好板子后直接用好的LDR引导做F级。